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8-01):
今天遇到块 技嘉945的主板 不集成显卡的  故障是开机无显示 开机插上诊断卡 跑码很顺利 能进到系统 听到系统进入的声音,但没有显示 估计是那个独立显卡的问题 于是就把显卡拆下 换个自己用的来试 还是不行 换了内存 换了CPU 换了电源 清了CMS  检查了PCI-E的槽没有问题 试过用手压了北桥 和CPU座 开机  还是不行 求高手解释

网友:
那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看看BIOS有无氧化或假焊的,有的话加一焊,或用刀刮刮

网友:
量下PCI-E的供电时钟还有信号

网友:
我觉得不能为了维修而找故障。最简单的找个PCI显卡看能否亮机,如果PCI-E的卡尽量用早期不用外接供电的以免供电不足误导维修方向。

网友:
有坑能是槽的问题,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嘛,

网友:
1.查看PCI-E 槽  里面金手指有无变形

2.加焊北桥。

网友:
那你查过bois了吗?你没想过它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