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770键盘口坏,usb口也坏。。

楼主(2011-08-01):
前几天修一技嘉主板770,键盘口坏,usb口也坏。。。键盘鼠标供电5v正常。。不开机时,键盘鼠标数据线也有5v。开机后键盘一数据线被io8718gb gxs,的72脚拉低了,换io8718gb gxs,io8718gb hxs。。。也是一样。。请问高手们还有哪里有问题。。

         io8718gb gxs 可以用io8718gb hxs代换吧。。。。

网友:
检测电路中的贴片电容吧。

网友:
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到IO键盘鼠标口有直通IO的两根线你量一下

网友(点评):
保哥就是不一样,,谢谢。

网友A:
这个还是供电的问题,他两的供电在一路,是双路切换的,开机后切换不过来,没有供电的原因,好好的测量一下,板子在你手,看不到板子,也没有太多的思路,键盘口和USB口同时有故障,要么供电,要么桥,信号同时出故障的概率较低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思路。
个人认为还是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B:
供电有直接5V开机才有,还有就是5VSB,它们有跳线,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供电正常的话,查询数据和时钟,开始跑线吧,一般经过保险电阻,供电电感,滤波贴片电容,然后进IO,如果是排容的话一般是IO控制。开机后你的键盘上的NUM LOCK灯是否是亮的啊,如果是亮的可能是数据传输和时钟错误,打阻值,USB直接和南桥连,看供电数据阻值是否正常,看BIOS设置里面是否打开USB2.0

网友C:
中间又没有断线啊

网友:
查一下USB的48M时钟信号!

网友D:
串口芯片和南桥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又没有断线啊

应该没有,,有电压,但被io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供电的问题,他两的供电在一路,是双路切换的,开机后切换不过来,没有供电的原因,好好的测量一下 ...

主板上有一个排容,我已经拆了,一个820排阻,一个822排阻,待机是4个排阻都有5v,键盘灯在插电时,只闪了一下。。开机时有一电阻没了电压,,,,是io拉低的。。。io换几个了。。。usb是用键盘不行,用鼠标可以的。。。现在就是进不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口芯片和南桥芯片都有可能

这真的与串口芯片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直接5V开机才有,还有就是5VSB,它们有跳线,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供电正常的话,查询数据和时钟,开始 ...

跳线是没有的,,现在就测试到5v,不知道是不知道5vsb了。阻值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开机后,键盘口的数据和地址线的电压都一样不,

网友:
多半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E:
查下小电容,没问题  把IO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小电容,没问题  把IO换下,

我换n次了

网友:
这破板子我也有块,SATA口全部不能用,收的时候没注意,愁死我了。
桥上BGA加焊,25晶振换过,打阻值6个口都一样,我实在没招了。。换桥的话没把握。。BGA买了快两年了就没见我换过桥。。都是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