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1-08-01):
没修过几个显卡,拿到一个不显示的N9800GT ,供电阻止是1,是不是正常啊,金手指的阻止都是一样的320,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检测是那里坏了,小弟谢谢了`显存供电对地阻值57

网友:
供电阻值1那供电电压有吗,主供电三级管是否剧烈 发烫?用软件是否可以检测到GPU,要查全面些,别人才好帮你,
一般是先测供电值,再测金手指上数据电容值,时钟,然后用软件测看能不能检到GPU,能不能检到BIOS,再根据故障修,要有思路,不是一两句说的清的,

网友:
谢谢,以前没修过显卡,比较迷茫

网友A:
先测量GPU和显存的供电,供电正常就可以排除场管的问题了,就不用打它的阻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GPU和显存的供电,供电正常就可以排除场管的问题了,就不用打它的阻值了!

GPU供电正常。显存无供电,有个管子对地D到C 7欧,其他两个几百,是不是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点评):
先看看显卡的供电模式,D到C? 你对地打下阻值,黑表笔接地,然后红表笔依次接G级看阻值,然后接S级看阻值是多少,然后对比好的,就会容易判断出来了,你这个应该就是显存供电导致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供电正常。显存无供电,有个管子对地D到C 7欧,其他两个几百,是不是那个管子坏了

UP6161N    我把那个管子拔掉了,管子是好的,不上管子d和s还是通的,刚才量错了d到s应该是0.我表有误差

网友C:
通的就是坏的了,D S极正常电阻是300-800.怎么还说是好的呢?

网友:
供电都是正常的加焊一下BGA看行不行。一般都是BGA有点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的就是坏的了,D S极正常电阻是300-800.怎么还说是好的呢?

从板上拔下来量是正常的。焊盘的d和s短了

网友:
那应该不是短路,GPU供电对地阻值本来就很小,而且你说供电正常。把具体说清楚,一上来就喊救命,很让人觉得你没有诚意

网友D:
把6161先换了再说吧!竟然场管没问题的话,还短路就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方面的事了

网友B:
把显存供电的电感拔掉以后供电不短了,显存那边还短路,把所有相连的原件都拔了还短,怀疑显存坏了,放弃不修了,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显存供电的电感拔掉以后供电不短了,显存那边还短路,把所有相连的原件都拔了还短,怀疑显存坏了,放弃不 ...

这样就不修了? 直接把核心拿掉 看看短不短,若是核心短 可以不用接着往下修了,若核心好的,只是显存短,维修成本并不高,还是可以试着处理好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就不修了? 直接把核心拿掉 看看短不短,若是核心短 可以不用接着往下修了,若核心好的,只是显存短,维修 ...

换显存没配件的啊

网友:
就是呀,如果是显存的事,你可以换换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6161先换了再说吧!竟然场管没问题的话,还短路就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方面的事了

你怎么知道?

网友:
淘宝上的什么都有卖的,前段时间还买了一批显存。便宜。
或者你收几个报废板拆件用。

网友:
或者你收几个报废板拆件用

网友:
我想问下有没有检查GPU 的免费软件呀

网友:
有修过这样的故障的,但不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显存短路确实有,把显存拆完了就不短了,那应该就是显存坏,可以用料板上相同规格的显存换上去,不难

网友C:
不想修的话,发给我帮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修的话,发给我帮你修
呵呵,赚那点钱还不够运费的吧

网友:
8楼说-------供电都是正常的加焊一下BGA看行不行。一般都是BGA有点虚焊。
BGA有点虚焊是可以下身年的吧,仅仅是花(screen noise)而已

网友:
嘻嘻。高手如云。

网友:
建议还是拿给老师傅修 你顺便也可以学点东西

网友:
虚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