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845GV板子全板无复位,所有电压正常!

楼主(2011-08-01):
此板是845GV的一个杂牌板子。现在是板子所有供电正常,全板没有复位,CPU复位0.45V,但内存时钟是2,54V,内存供电都正常,此板是不是北桥坏了,北桥供电是显卡一条路上的经过0区电阻直接进入北桥,但开机北桥有点热。内存时钟北桥提供,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全板无复位  应该查南桥  啊    全班供电 全板时钟   两个PG信号  先查了 再说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现在845还有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再考虑南桥,晶振

网友:
有呀修好还能赚20块,哈哈,我没钱呀!

网友:
没复位,首先检查全班核心供电是否都正常?然后检查时钟和pg是否都正常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