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装系统掉电,蓝屏

楼主(2011-08-01):
SL410K,原来是触发0.21A,是坏了CPU供电IC,只是我换过了亮机了,在PE状态下不掉电,不死机,就是在装系统解压时,不时的掉电,死机,蓝屏。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VCORE芯片是换的同一型号的吗

网友:
解压时,先不要加载驱动呢,系统完了后,一个一个装,看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能不能装完

网友:
用纯净版的系统(不带驱动的)试试,感觉就是系统的事

网友:
身边有个例,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什么纯净版的系统都搞了,还是掉电,后来做SB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