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触屏的时候鼠标箭头都是在右上角的,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8-01):
一台触摸屏触屏的时候鼠标箭头都是在显示屏的右上角,无论按多少次鼠标箭头还是在显示屏的右上角。
求高手帮一下小弟,我刚刚才接触触摸屏的。。。。。

网友:
没碰过触摸屏的,我也想学学

网友:
手机 触摸可以单独换,你这个不是可不可要单换

网友:
是不是需要四边定位软件定位呀

网友:
触摸屏上有触摸玻璃吗? 触摸玻璃故障,排线故障。 软件故障?  没修过触摸液晶显示器,
修过不少工控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