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源板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1-08-01):
如何测量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是不是要像电脑主机电源那样,在通上市电后,液晶电源板就会有待机电压(绿色线的输出电压是否为待机电压?),然后短接液晶电源板绿线和地线使液晶电源板开始工作,然后测各个线的输出呢?如果不是怎么测量输出电压,谢谢

网友:
液晶哪有什么绿色线,就是直接一块开关电源板,插上插头就有电压了,直接测量,除非你的板子烧了

网友A:
直接接上220V电压,经过电源板就有5V,12V电压输出吗?

网友B:
看来你要先学习一下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要先学习一下基础,,

是想学基础,但是没有师傅带呀,希望老师们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上220V电压,经过电源板就有5V,12V电压输出吗?

5V肯定有,12V有些板子上有有些没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插上插头就应该有12V 5V电压输出。

网友C:
要分机型的,15吋通常情况下是5v和12v,17吋是5v、12v或14v,19吋是5v和16v,hp的屏非banq代工的会是3.3v和1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分机型的,15吋通常情况下是5v和12v,17吋是5v、12v或14v,19吋是5v和16v,hp的屏非banq代工的会是3.3v和 ...

谢谢,大家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