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D不接主机可以显示,接上主机电源指示灯闪

楼主(2011-08-01):
给客户修了一台联想L197WD液晶显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屏有时不亮,不亮时开关灯闪,有时正常,打开看了看电源板有个电容鼓了,换了个电容,故障已旧,请各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驱动板有的问题   你看下行场

网友:
你的电源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不接主机的情况下正常,无信号就有

网友:
驱动板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我修理过一样的,如果搞不定就弄个原配的放进去。。。

网友:
你怎么不测量电压输出,,

网友:
应该先测测电压,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先查电压输出正常吗?

网友:
最后还是电压的问题,无负载时5V正常,有负载5V变成了4.4V,最后又换了个电容好了

网友:
把那几个电容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