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问题

楼主(2011-08-01):
问下,华硕上网本,单独电源、电池都可以用,一起用就关机 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冲突吧。看看保护电脑的问题

网友:
先用电源 开机之后放上电池 看看 有情况不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脑适配器输入信号和电池输入信号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脑适配器输入信号和电池输入信号
查一下掉电之后保护隔离电路的控制端和输入端

网友:
   充电电路,隔离保护,电池和电源那个检测信号。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适配器和电池单独可以用,同时用就不行了,应该就是那个充电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开机再插电池是 会自动关机, 先安装电池后开机 开不起来

网友:
重要的是找到图纸,可能是EC出了问题

网友:
  电池与电源供电电路这之间有问题吧

网友:
电池与电源供电电路这之间有问题吧,我统一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