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cw7显示器按键失灵全换还是不行

楼主(2011-08-01):
按所有键都提示屏幕锁定,失去作用。按键已经全部换了还不行,有人碰到吗
接上电脑,长按MENU键不放,终于解了锁。感谢各位的热心回贴

网友(点评):
既然提示锁定了。。就想办法解锁。。先不急着换按键。。

网友:
这个要解锁才行,单换换键不行

网友:
要解锁才行

网友:
观望问题的解决,等待中学习。

网友:
手册上都有,这个是按键被锁了

网友:
你看一看你的按键盘板上出除了按键还有别的元器件吗。

网友(点评):
已经修复,谢谢

网友:
长按菜单键盘就可以解锁码。没碰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