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关于收费的调查

楼主(2011-08-01):
做一个关于收费的调查:
1.跟人家修电脑,换一块主板,要是在这三年中,主板损坏要我拿去保修,请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收工时费吗?
2.帮人家组装电脑,假如这电脑硬件大多是有两年保修,而软件又是保修多久?比如装系统,还另外收费吗?
3.大家拆主机,换硬件,一般收多少工时费?

网友:
我回答你第二个和第三个
第二个:一般组装机器都是把系统给直接做好,什么都弄好,都包含在装机里面了,我现在这个店做系统是没有保的,因为系统随时都可能坏掉,所以不保,但是我在以前那个公司干的时候,如果是给别人组装的新机器,如果系统坏了需要装系统的话,那么客户把机器拿过来,免费给做。应该是差不多一年。如果客户是来修电脑,然后系统坏了,做系统一次性收费10元,没有保的。
第三:如果芯片是买的新的,一般收费30元,如果865以下,我是做例子,就是20元,换件只收换件费(有的客户来了,直接说哪里哪里坏了,换件,那么就只要换件费!)

hjq
如此收费标准不知道你能维持多久!看看猪肉的价格定价吧!

网友(点评):
怪不得现在的市场价格这么低,看来这行玩不了多久了。。

网友:
1.换板的时候把以后保修的钱给加出来。
2.系统的话,搬到店里当然不收了,提前做好一键还原,上门尽量不去。
3.加到换件的里面了。这个工时费,客户应该不好接受吧。

网友:
你在哪里啊?收费这么便宜

网友(点评):
青岛,我这里一般都回收坏的,维修好之后然后卖,我们主要赚的是这个钱,要是靠维修客户的赚钱那样不行啊。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啊  好像自己也成为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换下来的坏的,要归你

这样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