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回车键,把密码弄丢了

楼主(2011-08-01):
客户清华同方5600S
笔记本
,05年的机子,F2进BIOS,更改密码,第一次输入8位数字,第二次输入新密码时,没有输入任何东西,直接回车,确认也是回车,然后开机,不管输入啥都进不去了。
笔记本

网友:
不行就刷个BIOS吧

网友:
有试试扣电池啊。

网友:
把BIOS电池拿下来,然后给BIOS放电。

网友:
BIOS放电,还不行刷

网友:
也有这样的事

网友:
笔记本最好不要轻易放电。。。。

网友:
放电,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是不是 大小写键盘锁定导致的

网友:
进PE修改一下呀

网友:
也只有放电了

网友(2011-11-18):
买张系统盘,使用密码破解!

网友:
是bios密码 光盘破的掉吗
扣电池吧

网友:
能从光驱或是其他的启动吗有的dos工具有清理密码的工具

网友A:
放电,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放电试试,光盘带CMOS密码清除

网友:
取bios电池放电吧

网友:
cmos跳线 。。楼主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