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3 屏偏红有竖线,图像效果显示为分辨率很低的样 ...
benq q7t3 屏偏红有竖线,图像效果显示为分辨率很低的样子

楼主(2011-08-01):
先是电源开关变压器有一个脚虚焊跳火变黑了,清理碳化补焊后开了一会儿之后,就变得图像质量很低的样子,屏颜色还偏红。拔掉信号线,有很密的垂直竖线,也是偏红。驱动板上的RTD2023发烫很厉害。
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呢?
屏坏

网友:
用点屏套件先测是否屏坏

网友:
先点屏确定屏没问题 在修驱动板 5V 3.3V 1.8V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板点一下判断是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测测是不是电压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