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tvm/s 开机 代码 d5 d6 13 20 然后不动了

楼主(2011-08-01):
华硕P5GC-tvm/s 开机 代码 d5 d6 13 20 然后不动了,从网站上下载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 哪个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楼上 果然高手 还真好了 谢谢

网友(点评):
能换的也就IO、COM口芯片之类的

网友(点评):
能换的也就IO、COM口芯片之类的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还没有查,那么快就刷BIOS?

网友:
我的到D6就不跑了,换了I/O也不一定百试百灵啊!

网友:
能过D5 D6,内存应该过了才对,

网友:
IO坏了,,DO 循环跑的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