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电视 重复开机几次才正常???

楼主(2011-08-01):
ACER  AT3201W 液晶电视, 开机花屏,右半屏很多横线,画像被解体成许多 闪动的线.有时图像固定不动,机器后面有总电源开关,开关几次后,一切正常,看几小时也正常.
主板换了一个,故障一样.

网友:
看看屏和屏线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屏线,因为不好时,前面板全不好用,而且有时开机LOGO始终显示,然后后面有电视画面. 更麻烦的是换个主板完全一样,没变化.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了

网友:
对,代换一下电源板试试。

网友:
感觉2楼说的很有道理的。

网友(2011-09-01):
换屏试试.............

网友:
最后一狠心又买一个主板,完全正常.
卖主板的人也说是从碎屏机器拆下的,非常好,但就是不行,结果花了两次钱,终于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们要敢怀疑自己的东西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2011-10-03):
好像是电源的问题,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