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 zr1 两个电容短路后的维修 求助

楼主(2011-08-01):
acer 5580 10天前拿来大电流,把c467 c469两颗电容更换后ok(以前遇到过相同机器,一般都是c467 和c469两个公共点上的电容击穿所致,),

网友:
电压正常了,查时钟,复位。

网友A:
  是个好故障阿,  楼主期待你回复

网友(点评):
呵呵 怎么说是个好故障呢

网友:
VCCP应该是1.05V  感觉偏差有点大 不过可以先不管这个
你要先确保你的电压都出来了而且没有短路
光量电感是不够的,经过MOS转换出来的电压都要测才可以
或者你看看哪些电压受EC监控的  EC监控的都要保证正常才不会掉电

网友:
谢谢,提示,明天一早查了回复,

网友(点评):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故障阿,  楼主期待你回复

真的没思路了

网友:
掉电一般都跟电压有直接关系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这样

网友B:
确定各路输出电压(包括转换后的电压)的负载没有短路的话,可以用去掉PG引脚的方法,来判断哪一路没有输出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各路输出电压(包括转换后的电压)的负载没有短路的话,可以用去掉PG引脚的方法,来判断哪一路没有输出 ...

谢谢,就是去掉输出电压的供电芯片的pg脚吧,
不断开pg脚不能测出有没有pg输出吗?

网友:
上电池开机也是掉电,但充电正常

网友:
找到稳压保护的地方根据论坛里的资料把除了pq17和pq18的除外的从pq8-pq16的供电检测的22欧电阻都取了
结果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C:
这种确实比较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确实比较头疼

而且客户还在催,因为之前没多久修过了的,现象一样但问题不完全一样,又不好给客户解释
所以还得快点整好为秒,

网友:
CPU   工作条件正常没有啊    时钟  复位

网友:
好帖子   我的故障也是待机大电流   正愁没图纸那  看了你的帖子  我测了一下C467   果然短路   换了一个电容   搞定了   呵呵   感谢基地这个平台   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有个不触发的正在修 想问下LZ这机器待机的时候EC28脚 s5-on有没有出来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机器客户等不急了,前几天就取走了,现在也不记得了

网友:
电感过后,有的事面经过一个场管转换的VS电压也要看看,1.8VS 1.05 1.5 0.9VS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