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跳线是什么用的

楼主(2011-08-01):
感觉像触摸板和摇杆的跳线 但键盘上没有摇杆

网友:
第一脚好像接的时钟信号 把他接地了不会不开机吗

网友:
第一个是清密码的,第二个应该是日文键盘英文键盘之类的切换。

网友:
感谢感谢 下次清密码用这个试试

网友:
bvbvbvbvbvbvbvbvbvb

无边思绪 -20 。。。

网友:
第一个画圈的,是清除密码用的,但不是CMOS的那种之密码

网友:
  呵呵,  版主真厉害阿,  今天才知道有还有这种方式可以清密码的

网友:
嗯学习 了!!!谢谢版主了!!

网友:
请问右下角的GP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