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进水维修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1-08-01):
一般r400进水都是在u61  u28 反面    一边是断线    (修Ibm的都知道)
这台机器是不加电
r400和r61的时序是差不多的  我就不详细说了
现在说维修过程
一: 先把断线搞定   一般是u61发出的VCC3SW  这路出现断线如下图

这是输出的地方

一般断线出现在u28正反面  这是重点!

反面

补完发现还是不加电  无待机
于是按时序修

二:Q34没导通.   查-PWRSHUTDOWN   果然没出来
于是测  u61的主供电正常   可46角没-PWRSHUTDOWN输出

这个信号同时给u28的     而进水位置u28下面很严重   于是 果断更换u28

更换完u28  机器亮了    到这里只是一个段落   下面的才是关键!

三:我以为好了  就马上装机    装的差不多的时候
开始测机器     于是悲催的发现了下面一个 没见过的问题

机器开机很慢 大约10几秒才亮机
开始进系统的时候  光标闪40多秒才开始出现滚动条
然后后面的以前正常了   进系统后也不慢

但是关机后  又悲催了     系统关了  屏幕黑了  但是  风扇一直转   南桥依旧热
像是待机   可是按开关没反映    强制按开关好几秒才断电

期间走了不少弯路   南桥烫手  换了  u28  u23  都换了

最后  刷bios搞定!

希望大家以后注意!
附r400 bios   4m的

R400独显ATI

网友(点评):
呵呵。。还在听QQ音乐呢。。

网友A:
楼主 那机器我好像没看到有安全芯片啊

网友:
找到附加的原件  两头加起来不就省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那机器我好像没看到有安全芯片啊

就是没有安全芯片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挺清晰的,  不错

网友:
楼主好厉害,IBM的T400进水的都修好了

网友:
刷BIOS解决的?这个有点纳闷了

网友:
刷BIOS解决的啊   学习了   谢谢分享啊!

网友:
楼主刷bios搞定的那个问题有点没有头绪

网友:
楼主很强大,模拜

网友B:
楼主的点位图 发上来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点位图 发上来白啊

点位图论坛有好多啊  其实和r61是差不多的

网友:
BIOS 咋会也坏了勒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刚好也有台也是进过水! 现在是无法引导! 而且开机显示也很慢~ 请问楼主开机显示慢这个解决了吗?还是刷了个BIOS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IBM的PCB板就喜欢断线,LZ周折半天,不过还是给搞好了。

网友:
IBM 的X200也是一个鸟样,BIOS易坏

网友:
r400,x200bios坏得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