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3000怪毛病··谁遇见过???

楼主(2011-08-01):
开机必须按键盘任何键才能开机
否则一直停留在启动哪画面

打开网页   地址栏  光标不停闪烁   必须按方向键或ESC才能停住
偶尔这样
运气好的时候   可能几天不会遇见
运气不好   经常这样

请问谁遇见过这样的故障  求助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键盘坏了 会这样 去掉键盘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呢?

网友A:
等我试试~~~~问题是没有键盘换!!!有局限性嘛

网友:
  键盘坏了, 换个键盘吧

网友:
BIOS 设置有问题

网友:
去掉键盘,插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可能是键盘控制芯片哟~~··

网友:
但是我还是先外接试试~~···

网友:
把笔记本的键盘取下。插个台式USB键盘试试吧

网友:
如果外接USB键盘还是那样,那就是KBC有问题,只有换个看看!

网友:
楼主 你搞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试试~~~~问题是没有键盘换!!!有局限性嘛

你去掉键盘  用USB 试

网友:
楼主好没有。没遇到过,分享下。

网友:
把键盘去掉,外界个U扣的键盘看看呢

网友:
点裸板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子不在我这里   在我朋友那里   我也叫朋友换个试试了!!好不好有消息我会说的

网友:
先杀毒,再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快点说哦。我以后也许用得上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不是键盘就是功能IO 吧

网友:
键盘坏了换键盘 或者去掉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