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5VSB短路 苦啊

楼主(2011-08-01):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 客户说没电 ,  我测机  插上电源 确实没电 越是测电源 短接绿线   风扇不转  简单的以为是电源坏了 告诉客户电源昨天打雷坏了  于是换了一个平时修电脑的电源 测试 谁知道 刚插上去 一按开关电源  只听 啪啪两下  电源爆炸了  。我滴个乖乖 有点怕了 于是去掉电源 一量ATX  5VSB短路 。请问下前辈们  紫5V短路的话一定会烧电源吗  我拆开我自己可怜的电源 一量 保险竟然还好的 郁闷 只见开关管附近一大一小电阻炸黑了 小电阻炸一点点都看不清楚了 真郁闷  本来想修修自己的电源的 这下可好 看都看不清楚是多大的电阻 现在修主板  先拆掉网卡芯片  量5VSB仍然短路 拆IO  还短  算了 再下去应该是南桥了吧  白白的亏了一个电源 看来也是个教训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 要先量主板ATX 再加电。或者用新电源试  反正保修的 哈哈 !最后就是请教前辈们的两个问题:1: 5VSB短路 是不是上电就会炸电源
2:长城电源上面两个大电容 的 是560UF 220WV   能不能用普通电源上的  470UF  220V的 代替啊  知道平时代换就高不就低 可这两个大电容请前辈们指教啊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电源质量问题,应该保护啊。电容大小和功率有关。可以换。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我下啊 希望你们给予帮助啊

网友:
5VSB短路不一定会导致电源炸

网友:
我用服务器电源修板  哪里短路都不会烧,反而有一些不能触发的主板到我这来可以,其他的电源不行.......这也是非常困惑的....

网友:
电容可以换,一般不要差太多就好,你同样220V又不会差很多的可以,没事的。

网友A:
看来楼主电源不过关啊~5VBS合格的电源不会炸,那个烧了的电阻是射极取样电阻一般0.22-0.47居多,还差查下过流部分也会烧了,至于电容可以替换。如果损坏必须检查均压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电源不过关啊~5VBS合格的电源不会炸,那个烧了的电阻是射极取样电阻一般0.22-0.47居多,还差查下过 ...

小弟也是不专啊  谢谢您的指导 我知道液晶显示器那个取样电阻是容易烧  然后同时可能烧开关管 电源管理IC  但取样电阻下面还有一个小电阻烧黑了 没了  也是色环电阻 这样就没办法知道他阻值  哎

网友:
5VSB 短路不一定会烧。。。

网友:
你再换个新的上去试试看,看烧不烧

网友:
主板还可以看一下5V转3V的电路

网友:
关键是 客户自己的电源  我也拆开看了 也是烧的那个部位   把客户的电源烧了 我换上我的 也烧我的

网友:
可以换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