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U,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8-01):
K8 5000+在什么主板上都点补亮,放在地上几个月后,可以点亮用不到一个月又点不亮?????、

网友:
5000+CPU如果在好超4核去吧  呵呵  坏了就扔了呗

网友:
我是新手参考一下

网友:
amd的 U问题是很多 的  根据物理热涨冷缩的原理 可以解释

网友:
AMD  的核心空了 就会这样子 没得救的

网友:
AMD的CPU性能好但不稳定。

网友:
你可以放地上1年后再用

网友(点评):
这方法不错,有空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