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IBM报错

楼主(2011-08-01):
IBM报错,显示pci on mrtherboard,郁闷 不知道那的事,但是有的时候刚开机能正常进去,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吧,  求大师们 快快说说

网友:
pci on mrtherboard     这个是PCI卡报错

网友:
你进BIOS直接关闭PCI设备

网友:
关了还是不行, 我把无线插上去提示1802报错,不插无线提示这个

网友:
你先把无线插上去,解决1802再说

网友:
有个专门解决1802的软件, 在DOS下运行下就行了

网友:
我运行了 没系统可以吗、  我现在分区做系统释放的时候开始蓝屏了,郁闷呢  都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
不是原装的无线网卡,要换原装的上去才行

网友:
不行换个南桥试下吧

网友:
pci on mrtherboard 少了字母  应该是motherboard{主板}  把PCI控制的那个芯片去掉

网友:
不知道在那呢

网友:
换无线网卡

网友:
这是PCL报错把PC芯片去掉如果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建议换pci芯片试试

网友:
直接去掉应该可以的

网友:
直接去掉应该可以的 ,期待结果

网友:
没遇到过,怎么解决的高手解释下

网友:
释放是蓝屏,  这个问题就没准了,  散热问题, 内存问题,或者系统盘驱动问题,  多了去了, 先从软件排除,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下,不行, 内存,散热    再然后就拆PCI芯片

网友:
你可以 在DOS里面输入1802jmp 点确认键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把无线插上去,解决1802再说
解决:1 取下无线网卡
2 在BIOS里禁用无线网卡
3 网卡金手指接触不良,
4 SB,SUPER I/O有问题,蓝牙芯片有可能损坏
5用原装网卡

网友:
我昨天一台神舟报PIC错误我更换芯片OK

网友:
他当时是网卡坏 我当时没有焊接好 他也会报错

网友:
已经解决 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南桥?纠结中.....

网友:
有个软件 在dos下运行 就能解决1802问题 但是我没有那个软件 你先去论坛看看别人怎么修复的 你再发贴求助啊!!

网友:
不用无线的话 直接拆PCI芯片

网友:
先把1802报错解决,这是安装了非IBM认证的无线网卡所致,百度一搜就有,

网友:
安装版,一步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