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V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01):
接一台华硕X50V开机电流上到1.05A左右就掉电,拆机检查发现显卡供电没有出来,该供电芯片是MAX8743,我查了该芯片的工作条件,好像都满足,但输出电感就是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麻烦指教一下。

头像被屏蔽

网友:
加热下显卡试试 应该能好

网友:
试着做显卡啊

网友:
量下电感的对地组织正常不 还有就先换个IC

网友:
用风枪风速4,温度360吹几分钟再测一下,出来就加焊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神奇吗?什么原理呢?

原理是不很清楚 当初我还因为这个特意发出帖子 但是未遂

网友:
原理是不很清楚 当初我还因为这个特意发出帖子 但是未遂

加热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热了,还是不行!

你用示波器观测下开机瞬间上管有无波形

网友:
学习下,很期待答案!!!

网友:
换芯片,场管,电容试试啊。

网友:
你用示波器观测下开机瞬间上管有无波形

只是闪动一下就没有啦,看不到明显规则的波形,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闪动一下就没有啦,看不到明显规则的波形,正常吗?

只要有闪动 就证明芯片的工作条件与芯片基本上是好的 你尝试着换下上下管 滤波电容   查下反馈回路

网友:
把显卡取掉,那两个电感就有输出了!看来是显卡坏了引起的,我定了一片新的显卡回来,等换上去看看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加热下显卡试试 应该能好

你这样是凭感觉吗?还是凭经验呢?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了!把显卡取下那两个电感就有输出了。看来是显卡把那两个电感的电压拉得没有了,买了新的显卡装上,佌机就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