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声音

楼主(2011-08-01):
驱动从官网下载后安装驱动!!~没有声音其它也一样不行!!~硬件信号正常没有问题!!~却没有声音!!~~请各位高人指示!!~~或者如果哪位高手有驱动可以帮我一下··!~谢谢啊!!~

网友:
如果你认为硬件软件都没问题,神也帮不了你
主板上能引起没声音的地方不会少于20个的。。。

真知灼见

网友:
硬件能确定正常 ,怎么想都还是驱动没有装好。。。多试试

网友:
没有思路直接换声卡 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