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后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1-08-01):
  AMD独显的机器,开机电流跑1.38--0.68---1.23--0.73,电流上去了一会儿就掉到0.68左右了,,北桥都换了,开机后D30和D3俩灯一起一闪一闪的,内存拿掉也是一样。这个机器的U是QL60,不知道换TL50的u行不行。。

网友:
用QL62 QL64 QL65 RM70 RM72 RM74 RM75 ZM80 ZM82 ZM86 ZM87代.......................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子,但我加焊北桥好了,我先是换U试的,不行,再做的北桥啊,一闪U坏的可能性也很大,北桥也有可能啊!!

网友:
我觉得显卡没过哦!……

网友:
CPU 可能性较大

网友:
换CPU试试看。。。。

网友:
北桥我换过了,U我换的是TL50的,还是一样。没有QL60的U,是不是这个TL50的U换上不行啊

网友:
先考虑换U再考虑干桥,除非故障很确定是NB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槽不好用 ,刷下内存槽试试。好机器我试过,把了内存也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时钟正常吗。看一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TL50不能代换是吗?

确认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TL50不能代换是吗?

是的 两种CPU  不能代换使用    找CPU 试试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第二天买了个CPU放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