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4白屏

楼主(2011-08-01):
什么都不说了,图片作证,24c16的数据重新写过,驱动板上的电压正常,还有那屏线也清理过,敲击也没有什么变化,求mcu的数据,暂时没有办法测试时不是屏坏,本人感觉屏坏的几率80%,但是没有依据,想在试试,谁有这显示器的程序提供下, 是MCU的不是24c16的

网友:
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白屏,是不是3.3V的屏供电没有哦

网友:
用通用板先试一下,,,

网友:
这种是双排线的,比较麻烦。。。通用的也比较难找。。。。

网友:
还是你说的靠谱点,楼上的说的都不怎么沾边,大家看看10楼怎么说

网友:
白屏故障都是MCU出问题的居多。

网友:
看屏上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机子数据坏不常见,我认为是屏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看看屏的供电有没有感觉屏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看屏供电正常吗??在查屏升压电路。

网友:
支持13楼说的

网友:
这个驱动的MCU的数据存在,那个PLCC32的芯片里面吧,,24C只不过是保存设置数据的吧!!
这个屏线,好像叫TTL接口的,,这类通用驱动板比较少,!不过还是有得卖的!

从那个白屏的画面看,不像是屏供电引起的白屏,,、

网友:
得出结论 通知一下我!!! 我现在别你们弄得晕了!!

网友:
  你测一下屏的供电过去了没有

网友:
看图片屏供电肯定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分几条色带,你直接给屏加5v电过去,如果他可以黑白转换就是数据丢失,不可以就是屏坏,就像楼上说的,他的数据在那个plc32的cmos力而不是在24c里面。

网友:
直接刷MCU的程序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查屏供电

网友:
不像屏的问题,有机会还是换驱动板

网友:
不用麻烦了,感觉就是屏的问题,用通用的 试试在说

网友:
白屏 是不是屏保险坏拉 也白屏

网友:
刷mcu试下 不行就有可能系屏挂咯!!

网友:
学习下吧,还都不懂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2011-09-08):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也是白屏,,我换了原厂的 驱动板和 电源一体版 都是一样效果,,而且屏电路 里面 12V 5V 3.3V 都有 我 认为就是屏坏了 !!!因为这个显示器 很老了

网友:
换驱动板,再白就是屏电路板坏了

网友:
感觉白屏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测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