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1333主板不进系统

楼主(2011-08-01):
大家好
小弟有块asus p5gc-mx/1333主板,系统跑到XP流动条画面就死机了。原本以为可能南桥故障,于是更换了南桥。故障依旧,查阅过本论坛里有关处理方法,并一一试过,故障还是老样子。请各位老师们分析一下。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啊

网友:
论坛里有个
华硕的维修经验文件.有好多,可参考

网友:
你那个BIOS里面有没有硬盘模试的啊,如果有改成IDE或是关了SATA的试一下。

网友:
能确定硬盘没问题吗?看看BIOS设置接口类型有没有问题。
有事数据线损坏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硬盘试试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我能确定硬盘没有问题,BIOS刷到最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