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30进水维修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8-01):
接一宏基5530,版号是:LA-4171P,拆机发现EC处有进水,清洗后,吹干,上电流表正常开机,屏上出ACER,上硬盘,走到WIN7图标卡起不动了,关机,重做系统,还是一样,还有进PE正常,但是在PE里面点重启或者关机,就死机了,请各位高手给点思路,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把光驱拿下来试试。

网友:
你那个感觉还是出在EC上面,有可能是线断掉了,把EC取下来看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是不是滚动条那死机啊?呵呵

网友:
个人的观点是进水的机器,故障点永远还在进水区域那里

网友:
EC取下来,又焊了几次,都是一样的现像

网友:
把外设拔掉试一试。

网友:
换个EC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