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B280-WB

楼主(2011-08-01):
客户送来一台方正显示器,但是高压板烧的厉害
谁可一给帮忙发张图纸 啊!!
谢谢

网友:
修高压板就自己找IC资料进行分析吧,,图不好找,,,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我装了一个10K的电阻上去的
因为与它所连接的是供电脚,本来的时候想装个小的保险电阻上去的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装了一个10K的电阻上去,装保险烧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根据
U=IR算一下,电压一定,电阻小,电流大
烧的面很大
所以装上10K的电阻,电流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