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盒子里面的风扇噪音大

楼主(2011-08-01):
刚开机时还可以,大概半小时以后,噪音就很大,有什么办法静噪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风扇,风扇加油

网友:
什么电源????

网友:
是風切的聲音還是軸承的聲音呢??
風切的聲音的話那就沒辦法摟!!
如果是軸承的話就可以使用潤滑油下去潤滑摟!!

网友:
楼上的,什么叫风切的声音?

网友A:
风切是什么意思。没听过,是不是风扇叶变形了,

网友:
可以拆开给风扇加油。。

网友:
放点油应该就行了

网友:
把风扇拆开加点润滑脂,不行的话换个新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切是什么意思。没听过,是不是风扇叶变形了,

风切 是风扇叶片高速转动跟空气摩擦时产生的声音

网友:
先把电源拆开,清理一下风扇、上点油,最后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换风扇了。

网友:
清灰上油,缝纫机油+黄油 调制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办法很好,声音小多了。

网友:
风扇加油,紧固镙丝。防止震动。

网友:
加变压器油那是相当的好,去年年底加过一次,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