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液晶vf2211带电视功能底色偏红

楼主(2011-08-01):
美格液晶vf2211带电视功能底色偏红,在电视模式下底色正常,在VGA模式下底色偏红,测主板上元件好像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下,我怀疑是设置问题,但又不知道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屏线换个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或者程序坏了

网友(点评):
电视下是正常的,,,

网友:
找个通用的板子先排除下

网友:
我说了在电视模式下显示是正常的,就VGA模式下底色偏红,我怀疑是颜色设置有问题,可能恢复出厂设置能好,但不知道怎么进

网友:
是不是VGA线没有插好啊,不行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我只见过三星的偏红,可以通过工厂模式改下,可以改过来的

网友:
三星的偏红我也见过可以通过设置改过来但是你这个就不敢说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可不可以啊   把你的VGA信号线换一下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最终解决了吗,分享分享啊,你这样让我们看帖的人很着急,还有就是怎么进入液晶的工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最终解决了吗,分享分享啊,你这样让我们看帖的人很着急,还有就是怎么进入液晶的工厂模式

   还是没有解决哦,在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美格厂家也解体了,没得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