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流程

楼主(2011-08-01):
.
主板维修流程.
    首先,拿到一块送修的主板,首先是要确定客户送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一定要记清楚,这样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就是把板拿到手,观察主板的外观,看有无明显烧伤或变色的原件,主板上的IC一般如果有严重的短路现象,都会伴随着IC表面的破损及轻微的变色,要不然就是有刺激性的气性,这点一定要看好.再就是看有无掉件,PCB有无断线.在这两点的观察中,一定要作到细心.我的习惯是,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位置:

1.主板AGP槽垂直方向的上方,有的时候,由于客户的不正确的安装AGP显卡,会造成AGP卡的金属挡板与板这缘有破坏性的磕碰,这就会造成小电容,电阻的掉件,以及PCB的断线.

2.对于AMD系列的主板,CPU座处是必须要看的,因为AMD CPU的扣具一般来说压力比较大,所以安的时候比较费力,很多人都习惯于用平头的螺丝刀来安装和拆卸.一不注意,就会磕掉北桥与CPU间的电感,或者划断PCB上的AD线.INTEL的板,一般是在CPU支架下,也常会出现断线的现象.或是北桥到内存槽之间,这都是要注意的.

3.主板的背部,许多朋友都是注意看主板正面有无烧毁及掉件等等,往往不太注意主板背部,这样是不对的,现在现在客户送修的时候,包装的条件不能达到安全的包装要求,经常是几块板子摞到一起拿过来,中间没有用来隔离的泡沫,主板与主板之间互相接触,划断PCB线路的可能性会极大的增加.

4.再就是AGP,PCI,CNR,DDR等接插件的位置,看看插槽的针有无倒PIN.如果有倒PIN的,往往会造成一些很怪异的毛病,让人挠头.

经过上述的过程,确定外观无损的,就可以开始进行维修了,我的习惯是以下几个步骤
    1.反扣电池,然后再恢复正常,插拔BIOS跳线,清空CMOS内容.(这是我的必修功课,好多毛病,清空CMOS就搞定了)
    2.使用万用表的二极体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欲测试的位置,我一般是选择小插头的12V电压,大ATX上的5V,3.3V,5VSB看看这几个基本电压是否有短路或轻微短路,如果有的话,就要先排除短路的元件来进行维修(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2V的二极值一定要注意,因为北桥工作时会有一组CPU的电压,而这个CPU的电压是由12V电压经过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线圈,滤波电容调整,整流而得来,一旦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如果强行加电,会造成12V电压直接代替CPU电压进北桥,可想而知,12V的电压会把北桥彻底烧掉)
    3.经过测量,主要的电压没有短路的,就插上电压测试治具也就是通常说的假负载,然后插ATX电源,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触发开着,用手摸一下主板上的大元件,如南桥,北桥,BIOS,I/O等等,这些原件如果有损坏,在插上电源后会有明显的发热,如果有这种情况,一是主板的SB电压有短路的,二是该IC内部有原路.如果没有发热的元件,则测量5VSB,3VSB等SB电压,看看有无电压.以及32.768的晶振是否起振.CMOS跳线是否正确(一般正确的插法,跳线上会有3V左右的电压),电池是否有电.
    4.触发开关,如不能加电,则查开机的线路,如门电路,I/O,南桥等等,一般是门电路及I/O的故障率会大一些.

这里我重点说一下WinbondI/O的检测方法(适于用83627系列,这也是较常见的,ITE及SMSC的I/O在我的维修中,根本接触不到,也就没有什么资格来发表言论.所以就不说了.)在不加电的时候,首先要测I/O的67PIN(PWRBTN#)是否有3V的电压,如果有的话,看触发开关时是否能够正常的拉低,如果不能拉低,多半是I/O本身损坏,如果没有这个电压,则一般是I/O或南桥的故障.如果67PIN的电压正常并能拉低,则检测72PIN的PSON#信号是否能够拉低,如果不能拉低,则要检测PSON#的线路有无开路或短路.有的板子,在ATX电压旁会有一个三极管来控制PSON#这个管子损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5.主板加电以后,用万用表及示波器量测CPU的RESET#,PG,CLOCK,VCC_VID,Vcore.PCI,AGP的RESET#及CLOCK,看看电压是否都是正常,CLOCK的频率及波形是否正常.这时常见的故障是全板无复位,或者CPU无复位.这时首先测主板的几个大电压.如北桥和内存供电的2.5V,AGP和北桥供电的1.5V,及内存的1.25V电压.南桥北桥的1.5V,1.8V电压.(不同的芯片组,所需的工作电压都不同,这个可以在INTEL的技术白皮书中查到)如果电压都正常,那就要查CLOCK是否正常.如PCI的33M,AGP的66M,14.318M,USB的48M,CPU及北桥的100M,133M,166M.CLOCK如果也正常,就查复位的产生电路.拿MSI主板来说,各部分电压都稳定后,就会由MS-5或MS-7放出一个PWR_GD信号来给南桥和北桥.南桥在收到PWR_GD后,会产生一个给MS-7的基本复位信号.和一个对北桥的复位信号.MS-7收到这个基本复位信号后,会产生PCIRST1#,PCIRST2#,和IDERST#送到相的设备,对各个设备进行硬件复位,清除各个设备中的寄存器,同时北桥接受到复位信号后,会给CPU一个CPU复位信号,用来对CPU进行复位.
    6.各个电压,复位,频率都正常,主板还不能点亮,这时很多人就没有了思路.所能作的除了刷BIOS及换I/O就没有别的方法了.这种情况,我一般是这样作的.首先用同样的板型的好的BIOS放到MSI专用的BIOS仿真卡上,拔动DIP开关,然后把卡插到主板的PCI槽上就可以起到供替主板上的BIOS启动,用来排除BIOS方面的故障.因为此卡可以起到供替南桥接管PCI,以及I/O的读写及选中BIOS的功能.在普通的维修中,没有此类的工具,就要用编程器来
刷新BIOS来排除BIOS的故障.一般来说,BIOS不工作,有以下几个原因,BIOS块资料丢失,BIOS本体不良,I/O本体不良,南桥本体不良.或是I/O所控制的IC不正常(如75232)造成BIOS不正常工作.
    7.排除BIOS的故障,主板还是不亮,这时就要对全板的AD信号线进行测量,如北桥到CPU,PCI到南桥,AGP到北桥,内存到北桥,南桥到北桥.这这些AD信号中,常见的是北桥到CPU的AD信号不正常,这是由于现在CPU座的封装方式基本为BGA的封装方式,这样的封装方式虽然技术上先进,但却由于工作温度过高,CPU扣具压力过大,机箱不规范等等原因造成很容易空焊,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加以压力的方法来确定,如果加压的方法不能确定,可以用市售的P4CPU测试灯,或者专用的CPUAD信号测试治具来确定.测试灯上有全部的AD信号,用灯亮与不亮来确定是否有开路的情况.如果用测试治具就要用打AD线二极体值来确定.(所谓的信号治具,其实就是深圳那边常见的CPU保护座,人工打掉无用的点,留下AD信号和其它控制信号,也是我们用来作假负载的那种CPU座,弄掉无用的针来制成的.)CPU到北桥的AD信号如果正常,那样首先要测量PCI到AGP的AD信号,看有无短路,如果某一根AD线有轻微的短路,就要查PCI槽是否有倒PIN,以及板载的PCI设备有无异常(如1394,板载网卡等等)如果这些设备都正常,那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南桥不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几乎每块表,每个板子,在测二极体值时,值通常都不一样,AD信号的二极体值如果在十位数上有较大的差别,基本就可以判断为AD线号有异常.但有些板子,会有一个AD信号与其它的有明显的区别,这时就需要与同样的好板来进行比较.
    基本常见的不亮的故障,电压频率复位都正常,就要考虑以上所说的AD线号了,这属于总线级的故障.就需要

细心以及对主板的构造有一定的了解才可以从容面对.但这又是一个极耗时间的活..........呵呵,打主板上的所有信号是个好无聊,好耗大的工程,不过我想找到故障点的感觉一定很不错的.是不是?!

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
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DC3。5V电源给过二极管和L1(L1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产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的线上还有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的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
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南、北桥、内存、CPU、CACHE、I/O上不一定有频率。
总频一旦正常,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面桥处理过后送到PCI的B39脚(PCICLK)和ISA的B20脚(SYSCLK),这两脚叫系统时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ST和CLK都是由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如果RS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RST不正常,是先查总频。
在数码卡上有OSC灯和RST灯,没有CLK灯的故障:先查R3输出的分频有没有,没有,在线路正常的情况下,分频器坏。
CLK的波形幅度不够:查R3输出的幅度够不够,不够,分频器坏。够,查南桥的电压够不够,够南桥坏;不够,查电源电路。
R1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给CPU的第六脚(在CPU上RST脚旁边,见图纸),这个脚为CPU时钟脚。CPU如果没有时钟,是绝对不会工作的,CPU的时钟有可能是由北桥提供。如果南桥上有CLK信号而CPU上没有,就可能是分频器或南桥坏。R4为I/O提供频率。
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频率发生偏移,是晶体电容所导致的,它的现象是,刚一开机就会死机,运行98出错。
分频器本身坏了,会导致频率上不上去。和晶体无关。
CPU的两边为控制处(位置见图),控制南桥和分频器,当频率发生偏移,会自动调整。
PC机主板常见故障分析和排除
主板是整个PC机系统的关键部件,在PC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PU及总线控制逻辑、BIOS芯片读写控制、系统时钟发生器与时序控制电路、DMA传输与中断控制、内存及其读写控制、键盘控制逻辑、I/O总线插槽及某些外设控制逻辑都集成在主板上。因此,主板产生故障将会影响到整个PC机系统的工作。当一台PC机出现故障时,我们首先要使用插拔法、替换法、比较法来确认PC机中其它部件是否有故障,最后才将故障确定在主板上。由于目前主板上部件集成度越来越高,以及受芯片来源和检测设备的限制,当检测到PC机主板存在故障时,更多是更换主板,这样不仅处理速度快,而且可*性高。

PC机主板引起的常见故障现象
PC机主板引起的常见故障现象有:开机加电显示器呈黑屏状态、扬声器无声响、键盘被封锁、硬盘驱动器不能引导等,但是就其故障的性质来说,可划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关键性故障,二是非关键性故障,其中关键性故障又细分为电源故障、CPU故障、总线故障等。主板上的电源、CPU芯片、BIOS芯片、定时器芯片、数据收发逻辑电路、DMA控制器、中断控制器以及基本的64K内存和内存刷新电路是系统运行的关键部件。一旦这些部件出现故障,将使整个系统陷于瘫痪,在加电自检程序中,系统首先对这些部件进行检查,如果这些部件出错,就作为关键性故障。一般以初始化显示器子系统为界,在此以前出现的故障为关键性故障,这时屏幕上无显示,显示器呈黑屏状态,扬声器发出“嘟嘟”声响。如果出现关键性故障,PC机系统将不能继续引导。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资料、、、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完全适合我这类的初学者

网友:
不错的帖子,很好呀,我想学修板,不过自学好像太难了。多看看有点好处

网友:
开卷有益,感谢分享。

网友:
好详细的说明,要是有图解就更好了,这样比较直观些

网友:
主板维修流程.,先收藏了

网友:
头一次来 很给力啊

网友(2011-09-16):
很高东西  定期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
基本能看明白,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2-01-12):
把楼主的几个贴子都打开了,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差不多、差不多

网友(2012-11-26):
楼主写得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2013-06-10):
不错,直接得很好,必须要顶啊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对新手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2013-07-24):
不错,看了贴子从简单开始一步步检查确实能解决问题

网友:
写得很详细   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