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DUAL-880PRO求一个电阻。

楼主(2011-08-01):
手里也有一块华擎775DUAL-880PRO这样的板。清土时碰掉了CPU电源管理芯片L6711  11脚的 R73 碰掉了。不知道是多少欧的电阻?

网友:
清土时碰掉????人才啊,看看周围其他电阻阻值。

网友:
你也太暴力了吧?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你下载一个电源管理芯片L6711的PDF,里面应该有电路图,然后看看图里面接近你那个位置的电阻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