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90S5电源板电路图

楼主(2011-08-01):
求飞利浦190S5电源板电路图

网友:
190S5.电源图。。。。。。

网友:
这个是截图,,,,下载的那个文件是清楚的,,

网友:
搞这么麻烦做什么,现在修液晶都用通用的换。。

网友:
我发现这块板还要检测脚

网友:
去驱动板上有3个脚

网友:
楼上这个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点评):
这是压缩文件,,解压就行了,,,解压后是一张图片,用看图软件就行,,

网友:
好压就能开了吧,RA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