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300ua

楼主(2011-08-01):
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啊!今天接了个不知道什么上面地电源,是七盟的开始看见保险烧了换了,试了下,短路马上跳闸,找不出问题,求救啊!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大滤波  桥和  开光管 自己查查这种硬故障很好修的。

网友:
跟張大說的差不多!!
橋式整流器~到K2717的三極管部分查一查!!
待機線路上面的電阻也要查一查喔!!
上電會燒保險絲的話~通常都是K2717三極管有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