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吱吱声

楼主(2011-08-01):
长城电源 吱吱声 有没有图文教程 不懂看
电路图
有实物图 指示更好 谢谢
图文教程

网友:
待机 吱吱声吗? 换待机部分电解电容。

网友:
我想應該要把全部的電容檢查一下應該會比較好!!
或者是三極管也有可能喔!!
全面檢查檢查!!要不然先容忍一下!!
等到真正故障了再去查應該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