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开机后反复重启,不知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1-08-01):
故障:开机无显,几秒后,自动断电,反复开机。
检修:拆底盖,见显卡是独立的,G96-600-C1大芯片,插在主板上
      CPU是P8600/1066的,更换800FSB的CPU试过,现象一样。
      内存三代,两根,单独测试现象一样,更换全新内存测试无果。
      拆下显卡测试,也是反复重启。
      插上显卡,开机电流1.1-1.3  断电  再重复。
      拔下显卡,开机0.8-0.9-0.7 断电 重复。
      无任何报警。
      显卡补焊,此显卡是四周四边灌胶的,黑色透明那种,补焊温度220,试机故障依旧。
      下一步该如何着手?刷BIOS、补焊NB?头疼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呵呵 我昨天 也修了这个机器    但是拆开机 测一测发现  又好了  于是 装上测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这么怪,楼主修好没的?

网友:
上次修道DELL1400的一个和你这个一样,拆装后没发现问题,再装上后测试好了,测一天也没重启

网友:
建议LZ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厄,我今天遇到太华硕的机子问题和你的有点像,不断的自动触发、掉电、自动触发、掉电   不断这样,后来换个IO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思路解决啊

网友:
看电流好像是内存不过哦

网友:
你无线网卡插上了没,,,,有的没插就是这样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