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天运F206 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装系统不进

楼主(2011-08-01):
神舟 天运F206 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进WINPE看不到硬盘。进MHDD看不到。进DISKGEN看不到。无法进系统。硬盘在台式机上用MHDD查过是好的。笔记本硬盘串口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接口电压。5V。3.3V 正常。有那位高手分析下原因故障吗?补充一下。接上硬盘时。LOGO 要等很久。不接硬盘很快过LOGO。

网友:
在BIOS中的模式改了没?

网友:
神舟BIOS很少设置项的。没见到硬盘模式选项。改和不改。在DOS中。硬盘工具也应该看的到啊。谢谢分析

网友:
硬盘接口刷下,不行换南桥。

网友:
硬盘接口洗过。一样。问了同行的朋友,和论坛上找了下。都说换南桥,也有换南桥,刷BIOS都还不行的。明天换下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SB 的问题,等楼主的结果,大家再来讨论这等奇怪故障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更邪门,pe里面能装系统,BIOS里面自动检测那块看不到,但是启动选项里面又看的到硬盘,就是提示找不到系统,真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