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诊断卡显示C0后掉电

楼主(2011-08-01):
三星笔记本显示LOGO画面后诊断卡显示C0后电流表显示0.3几之后掉电
   是老款迅驰1.6的

网友:
什么 型号啊,那么小电流走了码了吗?会不会是乱码?

网友:
还没跑U吧。这个电流。

网友:
U都没有工作起来吧?

网友:
感觉U没工作呢

网友:
0.3 就出LOGO了

网友:
  CO不是乱码   三星的表示 启动完成 就是OK

网友:
换CPU,加焊CPU主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