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台三星R428短路

楼主(2011-08-01):
手头上有一台三星R428机器,故障时插上电源后,待机电流为0.156A,拆机摸板,发现电源管理IC发烫、背面还有两个IC同样发烫,测3、5V的电感的阻值,都是27欧,肯定是短路了,于是用3.3V烧机,电源管理IC和后面的两个IC都不发烫,再摸板子,摸到北桥就发烫的很厉害,怎么会这样的呢?待机跟北桥都无关联,怎么北桥会发烫的?都不敢动北桥,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直接用电击发,北桥发烫,很有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曾经在换高压里忘记笔记本还在待机。结果待机短路。摸显卡看烫。后来换了显卡供电芯片后正常了。希望对你有帮助。问下。你确定是。SB5V SB3。3V短路吗?有没有可能公共供电短路(19V)。

网友:
先把小的排掉吧,不行再干NB

网友:
看过论坛上同样机器发表的故障,电源管理IC也是发烫,但是换了还是发烫。所以没有换,问题应该不在这小IC上面。HP4411S是一个例子!

网友(点评):
后级短路,很多都是芯片坏了,直接拉低电压

网友:
后面还是有短路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直接电击,北桥发烫,为什么不是北桥问题的呢

网友:
北桥发烫 很有可能3V电压转换给北桥供电的MOS管击穿了  电源芯片发烫 不一定是坏的 后级负载过大 特别是线性电压负载过大会发烫

网友:
显易后难

网友:
烧机如此简单。。。。

网友:
厄,我是来学经验的,属于路过那种,你们继续

网友:
再好好看看吧一不定是北桥

网友:
我修到一个HPCQ45的单板就是这样的 一插DC头电流0.1多  烧到待机IC发烫换了个还是烫 啊  后来查带到IC一路发出供电的后面短路!!

网友:
正常北桥是没有电的!即然发热了肯定有电上去了!证明除了北桥外还有电路有问题先解决北桥为什么有电!先别动北桥

网友:
北桥发烫,一定有电流流过,看看哪里的供电过来了吧,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