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98WFPF液晶显示器,被雷击后红色很重

楼主(2011-08-01):
戴尔E198WFPF液晶显示器,被雷击后红色很重,该是那里坏了。

网友A:
写个数据,,。。。。

网友:
  打下RGB 看看能不能测出问题

网友:
看看RGB阻值是不是都一样,7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个数据,,。。。。

请问维修公司师傳,你有戴尔E198WFPF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液晶显示器啊

人家说的对的呀,是75欧

网友:
楼主 貌似不怎么了解RGB是应用在那个里个领域的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让大家见笑了,我对液晶真的不太懂,我只知道CRT显示器有RGB,不知道液晶也分有RGB!请大家指点。

网友:
连显示设备的RGB都不懂那你修什么呢?VGA输入口1-2-3就是RGB不知道阻值怎么修?

网友:
你查一下vga输入端的RGB三路 你这个不是红色R重了 而是缺绿和兰 看看5.6V稳压保护管击穿没有

网友:
RGP不正常打。组织。123脚。

网友:
估计驱动板,RGB输入部分烧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三基色出问题了,也就是rgb,检查VGA的1,2,3 擦孔,阻值一般在70左右,也不排除,图像处理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