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北桥供电电容坏了 是什么状况?

楼主(2011-08-01):
今天拿来一个X31   状况  开机无显    用诊断卡  跑   00   我用万用表  测  北桥电压么有... 我就怀疑  北桥供电出了问题   我就把北桥供电芯片给换了..1845 。 还是一样..  我听我这里人说 是北桥供电那个电容坏了   我换了一个好了..  我就有点搞不等了  为什么  北桥供电电容坏了  会导致  诊断卡跑00   北桥也么有电压?   请问这个是什么造成呢! 那位高手个我讲解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那个好像是辅助电压的吧?

网友:
是不是那电容漏电导致的呢

网友:
这应该是X31的通病吧,就是那个NEC的电容,找个来换了就OK了,我维修过几个了,都是那个问题。

网友:
是1。05V的电压吧。坏了它是出不来电压,连复位都没有的。

网友:
北桥不工作,就木有CPURST,LZ,你懂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亨

网友:
少一个都不行的!一个都不能少得

网友:
看样子, 我的技术含量还真够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