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20掉电重启

楼主(2011-08-01):
待机电流0。05开机上到1。45(没装显卡,内存),反复重启。是不后级有短路,但是电压都有呀,求助

网友:
没装显卡跑1.45肯定有短啊。。。。

网友:
请问一下是不是AMD的,有可能是没有认内存和显卡自动重起了。

网友:
965的桥,ATI显卡

网友:
今天瞎撞,换南桥竞然好了

网友:
楼主能否吧此机器的BIOS 备份出来给我一份!!我正在修着机器  找着机器的BIOS

网友A:
是AMD的吗  是的话  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吗  是的话  就是正常的

965芯片组  那你说是什么CPU

网友:
误打误撞,呵呵,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