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显示器奇怪毛病

楼主(2011-08-01):
今天收到一台方正FH980的19寸液晶屏,在不插信号线的情况下开关机都正常,也会显示无信号输入,我以为好的,插线后开机无显示,以为电容鼓包拆开板子发现正常,测电压也正常,5V,(13.5V没有),3.3,等,然后我再装起来,开机英文显示都正常,我以为捡了便宜,但到WINDOWS画面跟桌面的时候就没有显示了,开机声音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啦??

网友:
主机问题排除了没?   或者说显示器的屏幕刷新频率调好了没有?

网友:
液晶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

葱油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黑屏的时候能看见桌面的暗影么。。能看见的话考虑下高压部分和灯管。。不能看见的话考虑下驱动板。。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修的多了 不一定是驱动板问题
电源板问题是多数 高压板有个 16脚的芯片好坏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板看下是不是灯管不亮了。或是外接灯管看下。先排除是拿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按你说,应当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还在研究中啊

网友:
接高压板灯亮,

网友:
应该是液晶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