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最大功率超过或等于95W,准备关闭 然后是10秒的倒计时,机器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01):
AMD635
盈通A78L战警版
超胜4G/1333
金河田重狙,额定250W
WD500G
华硕DVD

这板子支持AM3的CPU啊。一装上,滴一声后,以为可以做系统了,
结果 出来一红条,上面大概意思是CPU超过95W,10秒后自动关机,然后就关了。
我这有个X180的小低端U,插上好使。我找了他的BIOS,一共两个,都刷了,也不好使。
电源也不应该啊,我上640U,880板子,独立显卡都行啊。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头一次遇到这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可能是这板太垃圾了、上不了这个U

网友:
芯片组不支持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电源功率严重不足。

网友:
主板不支持你这个u呀,你这个u要求的供电太大了,主板上不去,换主板吧。

网友:
你进入BIOS电源管理选项里有个95WCPU供电项目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里面有个设置   设置一下就好了  就是9楼说的那样

网友(2011-11-15):
bios.cpu设置95w 打开就好了哇

网友(2013-09-27):
bios.cpu设置95w 打开就好了,我也设好了

网友(2016-04-22):
按Ctrl+F10可以直接跳过!BIOS里没有所说的关掉那个选项!求大神赐教!是映泰G41!最高的U上了E3400!没问题!再高一点就不行了!现在上个771针的L5420!就在哪里了!就按Ctrl+F10同时按几下才能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