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系统中毒了,怎么办?

楼主(2011-08-01):
我U盘里面有XP系统,4G的,分了一部分做CD-ROM。做的CD启系统,但是我感觉这系统不太对,好像中毒了。
请教高手,怎么在给他重做一遍,谢啦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迟了没,你换个镜像再量产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没懂你的意思。那就重新制作U盘启动

网友:
是做U盘启动吧

网友:
重新做一边U盘启动就好了吧

网友:
格式化了,从做一次U盘启动,

网友:
下个大白菜 从新做一个

网友:
恩,我试试

网友:
重新做系统  格盘

网友:
可以安装个虚拟机试试,看看系统能用不。

网友:
绝招-------格了它!!!!

网友:
楼主成功了没,记得装之前先各下啊

网友:
没有重要文件吧、、、、别忘咯、一格式化、哎妈呀、都没啦!

网友:
U盘系统是不会中毒的 ,可能你分出来的那一部分你中毒了,你把剩下的部分格了

网友:
重新量产就可以 了   换个镜像再量产

网友:
直接用U盘启动工具重新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杏雨梨云弄弄试试

网友:
老毛桃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