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白屏,急求。在线等。

楼主(2011-08-01):
自我觉得应该是PCB控制板给不了高压条的关机信号。觉得应该是高压条没有断电,也就是说给不了灯管的断电信号(我这样了理解是对的嘛?)。
今天修了一个LCD液晶显示器。跟换了高压条。开机可正常用。关机后白屏。
急需一大师帮帮忙。

补充说明是LCD液晶显示器。。不好意思刚刚笔误了。

现在下班了。希望那位师傅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
LED  没有高压条 是LED驱动板

网友:
你说的有点道理  不过LED跟 高压条 不一样  LED驱动 有两组电压 跟驱动电压。两组电压是 37V驱动LED工作 还有一组 是控制LED电流 一般有6组 是主板供给,区别逻辑板工作电压是3.3V   你说的是3.3V已经关了 LED还在工作。

网友A:
估计楼主是笔误,应该是LCD吧,还是查一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开启控制这一路(包括逻辑驱动板)。

网友: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LED   你说的是台式LED液晶屏  (12V供电 )你讲的是逻辑板关了 可LED还在工作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笔误,应该是LCD吧,还是查一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开启控制这一路(包括逻辑驱动板)。

是台式机显示器。

网友:
可能控制信号不一样!

网友A:
测量一下驱动板的ON/OFF是否随开关机而变化成相应的高低电平,如果恒为某一电平(可以断开后级电路),重点查驱动板。
实在查不出就断开不用这个,而是直接从屏的供电处取,改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因为这个信号也是受控的。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你的机器到底是LCD还是LED。

谢谢。明天再换个高压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驱动板的ON/OFF是否随开关机而变化成相应的高低电平,如果恒为某一电平(可以断开后级电路),重点 ...

LCD,, 开始发错了。。刚刚下班了。现在不在店子里。我旁边个柜台的问他是5V没接上。 但是我看了下有接5V。 板上有5V电压

网友(2011-11-25):
ADJ与ON/OFF 接反了,该条子最容易出着问题

网友B:
楼主,你的情况是因为驱动板对原电源板的开关机信号与你换上的高压板开启信号是相反的
比如说:驱动板对原电源板高压的驱动方式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而你换上的高压条的开启方式是低电平开启,高电平关闭,所以就出现你说的情况

解决方法是,找到驱动板控制信号的三极管,把高压条开关信号线飞过去,具体接哪个脚需要测一下,同时把这个三极管拿掉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种情况,怎样快速找到控制信号三极管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情况是因为驱动板对原电源板的开关机信号与你换上的高压板开启信号是相反的
比如说:驱动板对原 ...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个图具体说明一下,应该接哪个管子的哪个极,还有应该去掉哪个管子。。。。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个图具体说明一下,应该接哪个管子的哪个极,还有应该去掉哪个管子。。。。期 ...

我弄过一次,只记得在程序板屏线接口附近,比较小的长方形三极管,我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原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2013-08-09):
我也正在找这个管子,能不能具体说说是在什么位置,另外一点是必须将这个三极管拿掉,试每一个角吗?

网友:
接了ADJ,就会有楼主所述现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控制先媒介对吧,,

网友:
ADJ与ON/OFF 接反了.另外高压条的开启方式是有高低两种电平控制开关的,别用错了

网友:
你那是不是一体板,如果是需要把高压板下几个管去掉;注意连接线不要接错

网友:
BIOS驱动程序有问题重新烧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