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英MCP61PM-GM的图纸 帮宏基代工的

楼主(2011-08-01):
求精英MCP61PM-GM的
帮宏基代工的 谢谢 急用

网友:
只有这张,将就着看吧。

网友:
谢谢 这张图纸我有了

网友:
也看看,不知IO是用什么芯片?

网友:
还有一个这个MCP61PM-HM,可以吗

网友:
IO是IT8726F-S FXS的 把IO的SL3#这个脚挑起来 对地短路。本来想看看SL3#那几路用到的,没图纸跑线没法,估计桥挂了的多。让客户换板了。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