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长了点见识

楼主(2011-08-02):
很简单的事:一个梅捷的板子,本来是内存供电线烧断,接上后,再测各个电压。发现,CPU供电8V,怀疑不准确。上假负载,核心电压确实是8V,难道供电IC坏了,。正想完蛋了,,这时,小兄弟说他拿来板子是直接上U了,虽然没跑码,但U没坏啊。。犹豫再三。因U有保,,试试吧。。唉。。。电压正常了。。1.4V,。。想到以前修过一样的IC短路给换完了.量的也是8V,放弃了。奶奶的。。

网友:
8V,换成是我,我也不敢上U。
嘿嘿,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
梅捷的8V也不会上U  .INTEL和华硕的我上过U  775的上U后自动拉低.或者保护

网友:
各位师傅 请指教一下什么是U呢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2.5
不好意思 我们院刚跑出来的 打扰大家了 我现在带他回去
CPU
新来的理解下
连U都不知道,还来论坛。
脑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丫的火星人吧,,,U 都不知道,,。

网友:
路过学习下吧

【账号停用】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让你再灌水。

网友:
我也长长见识了

【账号停用】 -10 严禁灌水

网友:
8V他也敢上,牛人

网友(点评):
解释得好明白,应该再翻译一下中文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原来是跑了两个出来 SORRY

网友:
又一个脑残,U是内存的意思啦

网友:
8V上U,我也长见识了。。。。。。2V我都不敢。。

网友:
真是 太谢谢你们了

【账号停用】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店里有台ASUS A8TM的机子,拿来是电流跑到0.6左右掉电,加焊北桥,现在开机电流跑到0.3左右

网友:
允许我弱弱的问一句,多少伏才可以上U?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没发回答你。0V到8V

网友:
呵呵又长了见识了。。。。

【账号停用】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怎么拉到8V的,

网友:
牛人呀  ietei的主板电压高或短路cpu会断电保护

网友:
上次AMD 的,1.61V我都不大感上啊,最后查这个是不上U电压是正常的,上了就在1.4了!

网友:
有些板子,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会偏高,上真CPU才会正常

网友(点评):
应该全部板都是上负载偏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也不懂,看了几个帖子就懂了。是CPU....

就是CPU , 哪来的内存...

网友:
协调工作 cpu

网友:
8V就敢上U,还有这事?

网友:
还好,我烧坏过2个U了,电压才10V......

网友:
DDR2的话,内存供电2V是可以上的。正常应该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