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300-P4-PFC短接黑线和绿线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08-02):
场管 电容 电阻量着都正常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只有黑色和绿色有3.6V的电   其他   5V    12V都测不到

网友:
应该是5V保护了

网友A:
测5V12V对地电阻 看有没明显有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5V12V对地电阻 看有没明显有短路的

对地电阻  是测 万用表的那个档位  见笑了

网友:
电阻档 要是这个也不知道的话 还是小心点 因为电源初级电压高 和市电没有隔离 先拿些安全的试试手

网友:
谢谢  领导赐教   我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5V12V对地电阻 看有没明显有短路的

你好  我亮了一下    3.3V 橙色对地为0    其他全部为无穷大

网友:
后级输出的双向二极管短路了吧

网友:
修好3.3V这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电阻  是测 万用表的那个档位  见笑了

用电阻档,我说的是指针式的,数字的用蜂鸣器档。

网友:
查12  5  3.3V输出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亮了一下    3.3V 橙色对地为0    其他全部为无穷大

不对啊  你用的什么档位啊  指针用X1  数字用蜂鸣  3.3V一般20几欧  5V50多 12V150左右  量的其实是负载电阻的阻值  反正不短路就对了

重点查整流管

网友:
是吗 谢谢 我的4针不动

网友:
数字式的查各路输出,把表笔分别接在3.3 V  5V  12V上再短接看那一路没有电压重点检查那一路!